谁知到沉金和水金造成的线宽差别

楼主(2009-03-06):
我做了两批板子,一次是水金,一次是沉金,喷锡的没做
但是两块板子比较发现:
水金:线宽粗
沉金:线细
问过厂家,是工艺不同,但是那个接近真实的尺寸厂家也说不清楚。
谁知道水金,沉金,喷锡线宽的变化规则?

网友(2010-02-19):
我也想了解,顶一下

网友:
可以用带刻度的高倍显微镜量一下,一般生产时厂家需要对不同的工艺进行线宽的补偿,经过补偿后的生产线宽会非常接近设计线宽.

网友:
没做阻抗控制么
材质不同
阻抗控制线宽也不一样
单从工艺上来讲
是不存在线宽的差异
会通过线宽补偿消除

网友(2010-06-22):
另外由于生产工艺的差别,线路表面的金属成分有区别,水金(全板镀金)的外层的线路上依次是铜-镍-金三种金属,靠近基材的部分是铜,中间是镍,外面是金,沉金(浸金)板则只有铜

网友:
沉金板的镍和金仅在焊盘上,线路部分只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