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高度

楼主(2009-03-06):
请问,PADS设置里{Board Component Height Restriction元件高度}, 有什么大的用处?
是不是仿真用的?

网友:
应该是结构用的,你出dxf文件给结构工程师对比的时候会用到,同时在verify design里面检查布局的时候也有用到,我一般用的很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