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隐藏PIN的连接??

楼主(2009-03-06):
像一些电源和地PIN是隐藏的,默认的是VCC 、 GND

可是如果要把它连到别的电源和地上 ,与现有VCC 、GND  区分开    ,怎么修改呢?? 谢谢

网友:
编辑元件,把电源引脚的类型改成line,并且设置成可见就好啦

楼主:
去弄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