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关双掷开关Switch设置,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9-03-06):
仿真的时候用到可变负载,我拟采用单关双掷开关接两个电阻实现,但是仿真的时候,在Switch的两头线的一边同时出现悬空……
请教,这种开关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有好的实现可变电阻的方法不?谢谢!下面是最简单是示意图……

楼主:
有谁知道那个ANALOG库中的S元件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
仿真问题请到Spice专区咨询,谢谢支持仿真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