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标导入pads的时候,一个电源出错

楼主(2009-03-06):
用capture cis,设计原理图,生成网表,导入pads,总是有一个5V出错,非常令人费解!!一样都是拷贝的,其他的5v都没有问题,错误描述如下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5V
电路请见下图:图的上半部分是power 页的电源  下半部分是USB从口的供电

新建

网友:
如果你的原理图和网表都没问题,那就得去PADS专区问问看了

楼主:
经过排查,包括在pads里面看了连线,最后发现问题是这样的:我的电源不能跨页连接!!也就是我的图中下面那个5V跟上面那个5V并没有连接在一起!!

我很费解啊,开始是直接拷贝一个5v过来,后来在界面右侧那一排按钮里面的place power里将所有的5v重新放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
把你那两页原理图传上来看看,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