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4层板相关问题

楼主(2009-03-06):
1 我pcb画好了,用到一个80mhz的bga,请问需要覆铜吗,如果是,底层,顶层都要吗,间距多少哩,我设20mil结果drc检测出警告。是栅格还是?
   2 我一个4层板,要花多少时间做啊,推荐个厂家吧,我在武汉
谢谢好人

网友:
1,你又没有单独的地层啊?!最好是覆铜,间距看你需要了一般密的 我用15mil  宽的就是20mil,热量不大可以覆整体,热量大建议就用栅格
2,一般是1周!我们是在兴森快捷做的

楼主:
我4层板,第二层就是地层哦,辛身快捷好像在深圳,我在武汉,怕不方便哦
啥叫热量大哩,我用的核心板,核心板中有个arm9,底板有个编码芯片,一个ad

网友:
正要画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