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冒烟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用的是LD5973的稳压IC,12V稳5V,输入电压是12V经过一个TEM2011的穿心电感,然后接一个16V-100U的钽电解电容,为什么开机时,有很多板子上的这颗电容会冒烟呢?电容质量差还是设计有问题?图片见附件。望赐教!

网友:
钽电容接12V时最好用25V的耐压还有检查你的输入电源在开机通电瞬间是多少!建议改成插件电解、或贴片电解电容。现在没有问题的反复开机或过段时间还会出故障(你那不是冒烟应该是爆炸)。

网友:
1.电容极性
2.电容耐压
3Vin开机瞬态电压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开机瞬间因电感储能,电容两端电压会超过16V,如果开机后负载没有立即开始工作的话,电容会经常性的工作在超压的状态况下(每次开机时),久了就会造成电容变质,耐压下降,最终损坏。解决方法是取消或降低电感值或串一小电阻限流。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说了"很多"板子上的电容会冒烟,所以我觉得不是接反,你换耐压高的电容做几台看看吧,25V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耐压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 是电容的耐压值低了些。

网友:
耐压值大点

网友:
12v用16的耐压有点小啊
你测一下上电的电压是不是哪么多啊

网友:
钽电容的耐压值都很低的,一般要取要求电压的2倍左右,16V的钽电容并不能接在16V电路上,这样是行规。

楼主:
开机瞬间电压是12V,测试了通过该钽电容的电流是0.5A,应该不会烧电容哦!不过后续打算改为铝电解电容算了,钽电容又贵又娇气。

楼主:
再请教一下,12V上用16V的铝电解电容有隐患吗?因为要考虑空间大小。

网友:
不会有隐患,电解电容一般都有耐压空间

网友:
最好用75%的derating.

网友:
还有纹波会影响电容的耐压,也有可能导致冒烟。个人建议量下文波!!

网友:
电感前端接电容好象不行吧, 会振不起来的, 不会有12v输出

网友(2009-04-08):
还是耐压值不够,一般来说,电源级使用钽电容降额要50%

网友:
    都冒烟了 哈哈

网友(2021-04-14):
钽电容16V换成25V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