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IC/Discrete/IO三种类型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09-03-06):
cadence 将器件分成:IC/Discrete/IO三种类型,想知道他们分别包含一些什么元件,是怎样定义的。最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IC/Discrete/IO
IC就是指集成电路
Discrete就是指分立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
IO一般指连接器

网友:
IC/Discrete/IO
IC就是指集成电路
Discrete就是指分立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
IO一般指连接器
引用 网友A:

呵呵,前两天刚从树上学习到的,刚好温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