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综合工具综合后给出的一个报告修改优化自己的设计?

楼主(2009-03-06):
    如何通过综合工具综合后给出的一个报告修改优化自己的设计?

以下面我写的为例子

还请高手指点拉

    原代码:
==========================================================================================================================
    assign Transmite_Task_Sign  =~(|NUM_SIGN_r);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f(~i_Reset_n)
   NUM_SIGN_r<=0;
lse begin
        case ({UART_WR_SWITCH,Transmite_OK_reg})
         2'b10:NUM_SIGN_r<=NUM_SIGN;
     2'b01:if(NUM_SIGN_r!==0)NUM_SIGN_r<=NUM_SIGN_r-1;
         default:NUM_SIGN_r<=NUM_SIGN_r;
    endcase
       end

    ==========================================================================================================================

报告:
    Worst slack in design: -0.836

                         Requested     Estimated     Requested     Estimated                Clock        Clock
Starting Clock       Frequency     Frequency     Period        Period        Slack      Type         Group
--------------------------------------------------------------------------------------------------------------------------
I2C_TEST|i_Clock     263.4 MHz     215.9 MHz     3.796         4.632         -0.836     inferred     Autoconstr_clkgroup_0
==========================================================================================================================

Start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Arrival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0]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0]      0.255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1]      0.255       -0.817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4]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4]      0.255       -0.688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5]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5]      0.255       -0.669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16]     0.255       -0.669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8]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8]      0.255       -0.56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9]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9]      0.255       -0.542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7]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17]     0.255       -0.542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2]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2]      0.255       -0.52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3]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3]      0.255       -0.394
==================================================================================================================================================================

    End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Required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0]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2]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3]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4]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5]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7]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8]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9]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UM_SIGN_rlde_0     3.133        -0.836
    ================================================================================================================================================================

修改后的代码:
    ==========================================================================================================================
    assign TX_Baudrate_Clock_Stop=Transmite_Task_Finish & StopCHECK_Ack;
      reg d1;
    reg d2;
    reg d3,d4,d5,d6,d7,d8,d9,d10;
    reg Transmite_Task_Sign;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Transmite_Task_Sign<=0;
    end
    else begin
d1<=|NUM_SIGN_r[1:0];
    d2<=|NUM_SIGN_r[5:3];
    d3<=|NUM_SIGN_r[8:6];
    d4<=|NUM_SIGN_r[11:9];
    d5<=|NUM_SIGN_r[14:12];
d6<=|NUM_SIGN_r[17:15];
    d7<=d1 | d2;
    d8<=d3 | d4;
d9<=d5 | d6;
    d10<=d7 | d8 | d9;
    Transmite_Task_Sign<=~d10;
end
    ==========================================================================================================================

    报告:

    Worst slack in design: -0.601

                         Requested     Estimated     Requested     Estimated                Clock        Clock
Starting Clock       Frequency     Frequency     Period        Period        Slack      Type         Group
    --------------------------------------------------------------------------------------------------------------------------
I2C_TEST|i_Clock     293.8 MHz     249.7 MHz     3.404         4.005         -0.601     inferred     Autoconstr_clkgroup_0
==========================================================================================================================

    Start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Arrival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8]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8]            0.255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1]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11]           0.255       -0.582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1]            0.255       -0.500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RX_Clock_Div_Cnt[14]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RX_Clock_Div_Cnt[14]     0.255       -0.462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TX_Clock_Div_Cnt[14]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TX_Clock_Div_Cnt[14]     0.255       -0.462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NUM_SIGN_r[6]            0.255       -0.453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RX_Clock_Div_Cnt[15]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RX_Clock_Div_Cnt[15]     0.255       -0.443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RX_Clock_Div_Cnt_i[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RX_Clock_Div_Cnt_i_6     0.255       -0.443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TX_Clock_Div_Cnt[15]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TX_Clock_Div_Cnt[15]     0.255       -0.443
UART_Controller.Baudrate_Clock_Generator.TX_Clock_Div_Cnt_i[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regout     TX_Clock_Div_Cnt_i_6     0.255       -0.443
========================================================================================================================================================================

    End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Required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0]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1]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2]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3]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4]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5]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6]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7]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8]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UART_Controller.UART_Transmiter.Transmite_Data_CTR.NUM_SIGN_r[9]     I2C_TEST|i_Clock     cycloneii_lcell_ff     ena     N_1768_i     2.741        -0.601
=========================================================================================================================================================

网友:
    你可以根据报告找到最坏的路径,然后看是过长的布线造成了这种延迟还是两个寄存器之间的逻辑器件太多造成的,如果是布线造成的,加时序约束,强制布线器优化这条路径,如果是逻辑路径过长,可以考虑插入触发器打一下。

楼主:
    以前没专业研究过
针对某一个信号网络
    如果要加约束的话这个约束在工具里面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sdc约束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