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

楼主(2009-03-06):
请问在小pcb板上怎样打过孔才能节省空间?

网友:
??不太明白,给你几个建议:
1,选用尽可能小的机械过孔,这个与你的加工厂商的工艺能力有关,我们现在用的最小的孔能到6mil
2,使用盲埋孔,这个嘛,成本很高,并且单板的成品率会比较低,也容易出问题,尽量避免吧,呵呵
3,使用激光过孔,这个按孔的个数收钱,成本不用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