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的地线和电源线的宽度

楼主(2009-03-06):
请问mp3的地线和电源线的宽度该走多宽?

网友:
暈....
看你pcb究竟大小
地最好是完整的一塊,電源大一點為好.

网友:
原则上肯定是地线和电源线越宽越好,但是出线时最好还是不要大过你的引脚的焊盘,具体的宽度得看你的走线空间和通流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网上有相应的PCB电流计算软件,最好自己找个,计算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