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人废解的PADS2007

楼主(2009-03-06):
不知怎么回事每次用频繁点光标无缘无故多了个V字贴附在光标上怎么去都去不掉,也没设置什么?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是你的当前命令没有取消吧?

楼主:
V字正常出现是一般是绘图,覆铜时出现,切铜都会选取状态下出现的,我都没这方面的操作也出现这样的状态标志V可就是这个问题我把软件从开就没事了,而且是经常不时的出现,
好不理解

网友:
画原理图和layout里面拉线时,光标上面会有V,按esc就可以取消命令状态

网友:
说到底应该还是你的前一个命令没有结束,推荐每次操作完成后都按一下ESC!

网友:
ESC键很常用,每次都用ESC就可以了!

网友:
ESC键很常用,每次都用ESC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
就因为PADS2007,我的ESC键都用坏了。。

网友:
我郁闷啊!十字光标老丢。

网友:
在布线时候,快速双击左键会进Add Route壮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