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新手请教一下,1.是芯片上的每个信号线都会在此芯片上有一个对应的地回路引脚吗?布板时,要单独走一根地线给此信号提供回路?2.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单独走根地线提供回流路径?直接打地孔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
1,这个不一定吧?不同的芯片地管脚和信号管脚的比例不一样啊,最好当然是一个信号一个地,但是受到封装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所有的芯片都做到一个信号一个地
2,布板的时候你没有必要一个信号一根地线吧?实际也不会这么做啊!信号都有地平面进行回流,只是对一些关键的信号才会进行包地处理,并且有间距要求,当然,如果你做的是双面板的话,肯定要单独走地线回流的,但是一般也不可能做到一个信号一个地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还是得看你的板子的实际情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