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如何更改在LAYOUT中元件的封装?

楼主(2009-03-06):
如题,我画原理图的时候把电阻设置了1/4W ,现在我已经把它导入到LAYOUT 中了,想把它的封装改成1/8W的,怎么改,请赐教!谢谢

网友:
选中一个元件,右键edit decal,然后进library,选择你要的封装,edit,然后推出元件编辑的画面,会问你要不要修改,你选择all,就全部改过来了。

网友:
在工程更改里面进行

楼主:
我用2楼的方法,搞定了~谢谢!
3楼的方法也想试一下
能讲得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