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export问题

楼主(2009-03-06):
我装的spb16.2怎么没有allegro export啊,是我没有装全吗?要怎么样才能有呢
另外我也找不到partition并行画图那个。谢谢

网友:
估计没装完整

楼主:
感谢deargd版主的提示,但是那个allegro export怎么没有呢?我安装的时候只选择allegro
没有选择library,与这有关系吗?我要补装library吗
谢谢

网友:
靠,,,你试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不用装lib也可以export啊,除非是brd文件被锁住了,那样就不能够export,但是export的菜单还是应该有的 。

楼主:
thx,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