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总线的命名??[已解决]

楼主(2009-03-06):
我用cadence16.0,orcad画电路时想使用总线,但是电路图连接完成后,DRC检查说总线没有名字所以没有信号。但不知道总线的命名怎么弄,特求助论坛里的朋友们。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里面用到了总线连接:

双击总线,我想添加总线命,但是出现了这个:

这里面的东西都不能改,只能添加东西,但是添加了也没用,我不知道总线命是不是在这里添加。
这是DRC检查是出现的:

电路图里面出现了错误标志的地方:

请大家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总线的名字应该怎样添加才正确呢??

网友:
按键[N]
然后输入名称,摆放到BUS上面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试过,但是名字摆不到BUS上去,是什么原因呀。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摆上去了,但是没显示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哪里设置可以让它显示出来。二是根本摆不上去,不知道哪里设置可以让它摆上去,麻烦斑竹说一下,谢谢。

网友:
竖着放置在BUS边上,应该可以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论怎么放都不行...

网友:
名字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名字就和端口名一样。

网友:
你端口画的有问题
没有正确连接上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口啊,哪里有问题呀,我应该怎样连嘛??

网友:
端口上的框框还在么,所以没连上咯

楼主:
哦  ,我看看哈,不过我发现不连总线直接标网络标号就能连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连不上呀,你看看吧,

导线可以连,但是总线就连不上了。

网友:
你的总线上面的分支线名字叫M2_IN1、M2_IN2
因此你的总线也要命名为M2_IN[1..2]
而你的端口名称却是PORTBOTH-L,肯定连不上总线的,必须把名字都改成一致的

网友:
你的总线名称里面的数字序号是[1.2]还是[1..2]?
必须得是两个点哦,否则不能用的

网友:
总线名字和宽度与NET名字数目不符合,连接不上,改为M1_IN[2:1]和M2_IN[2:1]

楼主:
14# numbdemon ) o/ e/ n( w2 v8 P
哈哈,非常感谢,正确了,现在检查没有错误了,哈哈,简直太激动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0-05-10):
先学习一下,用到时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