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最近在画一个300PIN的封装,也就是300个管脚,所以建库的时候我把他分成3个PART,然后我开始画PCB的封装这个是BGA封装,但是当我LOAD NET后,却出现3个300PIN,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要一个300PIN,那位大侠知道是为什么啊?

网友:
3个PART    你分的有问题吧!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原理图库有问题,没有做好子元件

网友:
原理图库应该是是同一个元件的三个part,不是三个元件,并且原理图里边三个part应该是相同的期间标号。例如都是u1,通常后边会有尾,例如三个是:u1a,u1b,u1c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