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间距

楼主(2009-03-06):
allgero16.01元件间距在那里设置,能说说在那个菜单那一项吗?

网友:
DFA的功能,参照PlaceBound或DFABound层的铜皮可以设置边到边,端到端和边到端的距离, 很高级的功能, 15.5就有!应该在Setup菜单下规则选项!

网友:
应该在约束管理器里

网友:
DFA功能需要配合 manual placement使用。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要检查设计还是要设置设计规则呢?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在pCB里放置元件时。想设定元件间的间距,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之前我一直借助坐标,很麻烦,特别是那些坐标不是整数的。谢谢您给予解答,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