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网表~~~~~

楼主(2009-03-06):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K9F2GO8' for device 'K9F2G08_K9F2GO8_K9F2G08'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这个什么原因呢??其他的都正常  但是这个封装我重新做了2次 坐标尺寸都看过了没问题,两边的对应也完全,路径这些也都设置过了,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封装‘K9F2GO8’没有找到在 PSMPATH 下:

建议:
1、确认一下PSMPATH是否正确
2、对封装或设计进行一下dbdoctor检查

楼主:
路径肯定没问题··不过这个DBDOCTOR检查怎么搞的哦 没遇到过 也没用过 麻烦说下过程 谢谢了先

网友:
说白了就是你说的'K9F2GO8'这个封装在封装库里没有!

网友:
Symbol 'K9F2GO8' for device 'K9F2G08_K9F2GO8_K9F2G08' not found in PSMPATH
Symbol Name与Device名称好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