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合作画板

楼主(2009-03-06):
pads中能不能一个原理图,大家一起布不同部分的板,然后直接合并起来。类似于一个工作组那样。谢谢。。。。

网友:
合作画板?
每个人的布板思路不一样,走线规则也不是一个模式了
再说如果不同部分的布线使用了同一层同一区域的位置怎么办呢?
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完成整块板的布线

网友:
wg和en可以阿里狗可以  ad可以

网友:
我们可以变通一下吧?利用REUSE功能,几个人同时布板,不同的人走不同的部分,然后利用REUSE功能来合成到一个文件里面,应该可以吧?但是得有一个人来进行统筹!

网友:
make reuse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mentor软件有协同功能,非常强大的

网友:
你说的不是PADS吧?是EE吧?pads没有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