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扇热过孔求教

楼主(2009-03-07):
要求直接打过孔到GND层,主要是扇热.请问怎样加过孔去不会有DRC呢?

网友:
你把动态DRC打开之后再添加过孔不就OK了啊?另外,pads layout现在有自动添加散热过孔的功能啊!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我用的是2005SP2版的,不知这版有吗?如何添加呢?

网友:
PADS2005据说没有这个功能,我没用过PADS2005,以前一直用的Allegro,去年才开始用的PADS,直接上的2007,呵呵

网友:
请教:我是用via Stitch这个功能来添加地过孔的,可为什么做连接检查时会有大部分都提示没有连接上呢?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2007.1有这个问题,2007.2没有这个问题了,是个软件的BUG,至少我是更新了版本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这样啊,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2007.1有这个问题,2007.2没有这个问题了,是个软件的BUG,至少我是更新了版本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2007.1可不可以直接更新到SP2.而不用重新下载安装软件,谢谢!

网友:
网上有相应的升级包,你可以找找,不过重新安装也不很麻烦吧?

网友:
关键是下载超级慢,不过已经在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