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四层板改成两层板?

楼主(2009-03-07):
做好的四层板如何可以改成两层板呢,请大侠教一下。

网友:
是画好的还是,生产好了的呀~

网友:
在pads LAYOUT里面可以设置啊,先把中间层的所有走线和shape都删了,然后改层叠,把中间的2层删除就好了

网友:
修改层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