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hyperlynx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3-07):
如何在BOARDSIM仿真时把接插件的引脚都设置为OUTPUT类型. 如果一个个设置引脚太多了.

网友:
你可以用粘贴功能啊,具体的操作你自己找下教程吧,软件的教程里面有这方面的说明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BOARDSIM仿真前如何同时选中某个接插件的全部引脚.

网友:
用batch simulation功能可以实现多网络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