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le多层板的异议?

楼主(2009-03-07):
请大家多发表意见,我看了有关网络调查,大家非常热衷与Protle,我查了好多家PCB培训班,他们介绍说Protle画多层板不好用,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建议.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把Protel发表成protle了,想删除此贴但又不知到如何删除?

网友:
AD7多层板功能还行,但是我没用过其他软件,无法给你比较。 protel99se应用广泛是因为在学校的推广基础好。另外,该软件超级稳定。

网友:
PROTEL适合初学者,简单易用,但是在高速高密度的单板设计上功能不强,听说新的AD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进,具体没有用过,现在市面上公司常用的主要是MONTOR和CANDENCE的产品为主

楼主:
多谢指点,知道了!我应该从Protel 入手,其实我用了几个月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建议通过PROTEL先了解一下PCB设计的一些相关知识,后期还是多接触一下主流的设计工具

网友:
一般的用PROTEL 就够了 那些是专门帮别人画板子的才要好的软件的

网友:
画多层卡的比较厉害!!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吧!!
一直从Protel 99se, DXP,用到现在最新的AD8.0(也就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感觉Protel的改进还是蛮大的,不过就是电脑配置要求太高啊!多层板中6层以下还是有用Protel画的,功能也还好。8层以上就没见过用protel的了(可能是我见识短)。
其他两个Mentor和Cadence也接触过,用过PADS2007.2和EE2007的PCB功能,原理图部分没用过,PADS在多层(>4层),从功能上还是用的比Protel爽点,比如倒角,定义网络颜色,进行网络长度调整(PADS Router)等等,EE的PCB功能中拉线功能是"暴强"(引用某位大侠的话),其他功能还在熟悉中。
Cadence的软件结构就与Protel不一样了,不像Protel那样简单,但Cadence的功能强大不只是PCB方面,他的原理图工具ORCAD也是比较受PCB设计者的青睐,除了这些Cadence的自动布线工具和仿真工具也是强大的。
所以Cadence的强大不是功能强大,而是它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解决平台了。相比之下Mentor就次之了,而Protel在这方面就远远落后与前两者。反正我没见过用Protel做仿真的。
前面说的是整体情况,具体的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如公司的需求,实际的应用等)。个人感觉不要一头扎在Layout里,还要会点焊接,调试,分析分析电路,然后自己设计电路等。可惜我还没达到!!努力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