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3 出网表报错,请各位大侠指教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08):
ERROR: cannot open the Common Database.. ~  z/ s" W/ T7 o9 \
Could not connect to iCDB Server (127.0.0.1) for this project

网友:
还没用07,还是觉的05稳定一点。

楼主:
05不但稳定,而且也好用。想试一下07新功能,没想到啊..............

网友:
ee2007.3的dms liberary更本就打不开,提示是找不到icdb。dat或者是平台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