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信号线的宽度能否不一致?

楼主(2009-03-08):
我的一个网络的信号线宽度能否不一致哩,比如我bga内是6mil出来是8mil然后再从8mil变6mil连个焊盘。

网友:
工具允许这样做,但是你要注意这样会引起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
为啥啊,就是因为一条线线宽都不一致吗

网友:
可以这么做,但是要控制长度,只要用在BGA等密间距的器件的出线,理论上有阻抗的连续性问题,但是问题不会很大,基本可以接受!

网友:
没有阻抗 要求的可以, 这个也叫 neck

网友(2009-11-26):
yes  but must be short

网友:
可以,但我绝对不会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