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覆铜问题

楼主(2009-03-08):
我在画板子的时候,在没有覆铜进行规则检查没有错误,但是覆铜之后,为什么全是错误?

网友:
通常 铜的间距和线宽会小于你设置的最小间距和线宽而导致报错。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软件的设计者,跟你无关。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打开了元件空间安全间距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