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 画一个天线的电路图 关于层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08):
最近要加工一个微带天线,需要用protel画出电路图。天线是上面一层金属贴片,中间是介质基板,底层是接地板,画PCB图时应该设置两层还是三层呢?以前没有接触过protel,恳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
画双面板,加过孔,有图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用protel99画天线,还是安装内置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里是我们的天线模型,还有好多问题没弄明白,比如上面的贴片要切掉两个角,要画成不规则的多边形,可是多边形的尺寸怎样设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Protel 99画天线的电路图,不是安装内置天线

网友:
怎么看像是GPS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