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HyperLynx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HyperLynx对一时钟线生成的拓扑图,可我得出来的驱动器却在图形右边,感觉很别扭,看别人的是在左边,请问下这是在哪里设置的还是后来调整的,由于是刚学习HyperLynx,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弱,望大侠指点,谢谢!
哎,郁闷啊,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驱动器屏幕位置可以用鼠标拖动调整

楼主:
啊?如果仅仅拖动驱动器,那线条更加乱了,总不能把那些过孔和短线都拖吧,那似乎太麻烦了,呵呵!

楼主:
想问下,可不可以直接在哪里把驱动端设置在屏幕左面啊?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设置。
不过菜单栏中有一项可以实现自动place,效果图很整齐

楼主(2009-04-17):
试了很久,请问下你说的自动place是那个命令啊?

网友:
稍等,明儿发上来,现在这台电脑上没有hyperlynx

网友:
free-form linesim
view-auto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