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C的元件建立问题

楼主(2009-03-08):
请教各位,我看到有一个元件名为26PINCONN(在PRIVIEW库中),是一个26PIN的插头,在LOGIC中,它是一个向内或向外的箭头,每放置一个就会自动对应一个PIN脚。我的问题是,这类元件该如何建立?请各位指教一二,TKS

网友:
这种有关系吗?pin脚都是你可以更改的,包括编号,名称,为什么非要用软件的自动对应呢?你在LOGIC里面进入 PART EDITOR----edit graphics----用2D line画好你的器件外形,然后添加pin,根据需要对pin的编号和名称进行修改,然后FILE-----return to part ,点击edit electric----指定封装,类别,另存就OK了

网友:
想LOGIC与PCB对应元件脚位,在做好所元件符号与封装后,一定要在edit\electricai中的gates指定出各个对应脚位,在网络转换时才不会出错

楼主:
我想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我的本意是这个元件可以在分层设计时,在任意一页中使用这个元件的任意PIN,比如:一个5PIN的插座,在SHEET1中我用了1,2两个PIN,在SHEET2中我用了3,4,5三个PIN,就象74LS05一样,它的每个门都是可以分开来画的,而不是所有门都在一起。

网友:
你的意思是和FPGA一样?分BANK?

网友:
在任意一页中使用这个元件的任意PIN,比如:一个5PIN的插座,在SHEET1中我用了1,2两个PIN,在SHEET2中我用了3,4,5三个PIN,就象74LS05一样,它的每个门都是可以分开来画的,而不是所有门都在一起

你的这种想法是可以滴.例如LM358,我们可以分成二个比较器来进行元件分布,只要你画好一个比较器的CAE后.在edit\electricai\gates的gates框指定出A.B二个相同的CAE,再分别对二个进行脚位命名,就可以在画面原理图时将一个元件分布在二个页面里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两种方法实现了我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是“笨笨晶体”的办法,每个脚都分配一个CAE,但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制作比较麻烦。还有一种是新建元件时,出现select type of editing...那个对话框时选择connector那个选项,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