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用总线方式走线的时候,如何一次给所有的线加过孔切换到底层?

楼主(2009-03-08):
allegro 16.2 用总线方式走线的时候,如何一次给所有的线加过孔切换到底层?现在好像只能切换到单根布线模式再一根一根线的加过孔。

网友:
allegro 15.7也有总线方式走线吗?在哪里啊?

网友(2009-04-08):
进入 拉线 模式

左键 选 要总线模式走线的 net或pin

拉线,成了吧

网友(2009-05-13):
同问!!
5楼的同学没理解楼主的意思吧?~
是想知道一组总线一起拉线时,同时打孔,一起换层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