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有没只对NET的ECO对比?

楼主(2009-03-09):
因为我的这个板是一个原理图,分成了2块板,网络没有多大改变,就是增加了一点接口,因为在ECO中把我些接口和网络形式加进去,这些接口的要通过焊针接起来,就是一个导通作用,可以看是一线下面有图会更明白,现在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我接的这个有没有误,!怎么对比ECO检查?
如图我打包了

网友:
在eco from PCB时会有一个ECO报表,你对比ECO文件不就可以了?会告诉你改了那些东西

楼主:
谢谢了,就是看哪报表好多字符呀,有点难分,不知有没有什么安全快捷的方法,不过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有点费时间,意思就是做两次用这两次的进行对比,如果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证明是没错了,如果做了两分对比后不一样哪么说明是有错的,你认为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比较笨,你把logic连上LAYOUT之后,点击相应的网络,看是否连接正确,你这里只是添加了两个接插件,网络名应该没有变吧?那么你的网络连接关系就不会变了,只是多了PIN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