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是pad还是via?

楼主(2009-03-09):
如题,我布线完了想添加测试点,于是就在需要测试的点出来的线上比较空旷的地方加了个pad,设为内径35 外径40
而且都放在底部,圆的,如图:画对了吗,是不是得改成实心的啊,有人说用过孔不好?我的是4层板,有个bga,器件比较多,但都放在一面。
谢谢好人啊,我qq 642543118欢迎加我

网友:
不管是几层板最好用实心的外径一般设1mm!

网友:
设置在PAD呢..

楼主:
哦,那我就pad 然后holesize为0了,直径35

楼主:
同学说via也行。。

网友:
via pad 都可以吧。不过我一般都是在底层放PAD

网友:
pad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