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dimm144 200的金手指pcb图,protel的

楼主(2009-03-09):
求,如果有结构图也行,实在是找不到,头大了,谢谢各位前辈帮帮俺

网友(2009-05-08):
只有SO DIMM 200的了,144没找到,以后找到了再给你吧!

传上 封装及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sodimm 200 PIN 的插槽的封装你有吗?就是笔记本上用的那种,现在头大了,快布线了,就这个封装没找到,帮帮忙

网友(2009-11-25):
怎么是两个画在一起啊

网友(2011-11-02):
有没有插槽的dxp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