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pspice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我用的是orcad10.5版本
      为了写毕业论文便于打印,想把仿真结果的背景色由黑色改为白色,即Pspice A/D模块的背景色改为白色,但不知道怎么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09-04-29):
兄弟你好,交流一下啊!我新手,想请教下元件参数设置。比如说IGBT要设置
的参数有很多,而双击只能更改简单参数,怎么解决啊?谢谢,本人QQ8644

网友:
re: fxb66
右击,然后选取一个,改模型的就OK了。一些基本的书上都讲了。

网友:
楼主知道在pspice中这样选取稳压值为5V的稳压稳压二极管吗?能QQ上多交流下吗?谢谢啦。本人QQ94376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