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中双面板如何布置元件

楼主(2009-03-09):
我在画PCB双面板时,一面放表贴元件,一面放插针元件,在放置元件时,距离太近会出现绿色的提示,可是实际的板子两面的元件并不冲突啊,因为他们是放在两面的啊,画PCB时如何解决此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
按L键,出现图片的画板,把2的图片的√去了,点OK,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我在画PCB双面板时,一面放表贴元件,一面放插针元件,在放置元件时,距离太近会出现绿色的提示,可是实际的板子两面的元件并不冲突啊,因为他们是放在两面的啊,画PCB时如何解决此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指点指点, ...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