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上写汉字

楼主(2009-03-09):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在protel 99se 的PCB板上写汉字啊,我试了好多遍,好像只能写英文字母,一写汉字放置的时候就显示乱码,该怎样设置啊

网友:
要用汉化的版本才可以,点菜单(放置)→(汉字)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将汉字做成图片,然后导入就ok了,站内有相关的转换工具,自己找吧

网友:
用AD6.9吧,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加汉字很方便,并且字体也很多种。

网友:
99SE不支持直接放置汉字(有些汉化版本的可以),要另外下载一个小工具软件!

网友:
对,楼主可以用BMP2PCB这个小软件,把要写的汉字写在写字板里,保存时保存类型选择单色位图。再用这个软件就可以转换进PCB文件里。
不过这个PCB文件中的汉字是一段一段Track组成的,不方便编辑。

网友:
使用的AD软件就可以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以随时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软件到哪里下载啊?如何用?谢谢!!

网友(2009-04-17):
我也想要AD软件,请指教谢谢

网友:
AD软件就是Altium Designer  原Protel公司重组之后的名子。之前又叫过Protel 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