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 device Vin is undefined”

楼主(2009-03-09):
**** INCLUDING 03091-SCHEMATIC1.net ****
ource 03091
R_R1         N00236 VOUT  20k
V_V2         $D_HI 0 5Vdc
R_R2         N00448 N00236  2k
V_V3         $D_LO 0 -5Vdc
X_U2A         N00236 0 $D_HI $D_LO VOUT AD648C
V_V1         N00448 0 DC 2Vdc AC 0.1Vac
**** RESUMING 03091-SCHEMATIC1-DC.sim.cir ****
.END
ERROR -- DC device Vin is undefined

这是怎么回事?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2010-01-30):
你的电源名字有问题,Vin改成V1试试

网友:
你的NETLIST里面没有出现V1这个ref,所以会出现没有定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