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实现字体的统一?

楼主(2009-03-09):
allegro中导入网表的时候,很多元件的标识都使用不同的字体,如何使他们统一使用一种字体,这样在修改是只用修改一种字体就可以了,不用改很多种?

网友:
编辑——变化——txt上打沟 在过滤器里直选txt 然后全匡上 在编辑所变化的字体

网友(2010-03-04):
如何更改字体呢?

网友:
option栏里有选项,打钩 text block,然后再setup->design parameter更改text block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