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保存时出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3-09):
allegro在点击保存时,总是会出现  File Exists .Overwrite? 请高手解答一下 如何才能使他不出现这样的对话框呢?

网友:
改个名字存撒··

网友:
这是正常的提示。

网友:
你使用不同的版本号和后缀来管理,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咯

网友:
我上次是CHECK多几次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可能大家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我每进行一步操作,比如移动元件,再进行保存就会出现File Exists .Overwrite? ,下次再移动元件进行保存,依然出现File Exists .Overwrite? 不是要另存一个版本的问题
请再次解答 谢谢!

网友(2009-09-23):
楼上兄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说来听听

网友:
这个提示是正常的,只是说,你的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如果是每次保存而不是另存就出项这个问题,那应该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保存的时候没有改路径和名称,只是覆盖之前的信息,当然会提示文件已经存在,这是正常的提示,直接点确定,完成保存

网友(2013-09-22):
怎么没声音了?我刚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前两天用的好好的,今天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1-02-03):
    V改个名字存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