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输出emn文件在PROE中不能读出的问题
tqw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3-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用15.2没有问题。
是不是板边不是封闭的曲线?有孔在板边或板外?

网友(2009-04-15):
经常搞,拿来看看。

网友:
我没有用16.2,但是proe无法导入,未必是16.2的问题吧,
你检查下是否有多个outline, 或者在outline层有多个线

网友(2010-05-27):
回复 网友A:

    急!~~allegro15.2生成emn或emp文件,是怎么生成的?请告知,谢啦!~~

网友(2011-02-16):
回复 网友B:

就是很急!会不会因为库的原因呢?

网友(2011-11-29):
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PRO/E导入EMN和EMP后里面的元件是自动生成的。太难看了,可不可以使用自已建军好的3D元件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