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封装的PAD后,新建的PCB里面的PAD还是旧的,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09-03-09):
我用SPB15。7做的库;后来换成SPB16。2了,但更新元件封装后,在PCB调入网表后PAD还是旧的,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原因,请有遇到此类问题的指示一下,谢谢!

楼主(2009-04-25):
终于找到方法了,先要封装另存在另外一个文件包里,然后删除原来那封装(包括子文件),再将另存的那个复制过来就行了,如是改了原先的PAD,那还要进入PAD库里去更新PAD。

网友(2009-07-17):
pad replay allegro有兩種方式,一個是modity lib,一個是modify design
! h1 J" l' K+ w! O! s你的要求可以用前者來完成,你的方法也是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