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行脚本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09):
各位大哥:脚本是怎么应用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就是避免重复劳动咯,搜索script看看

网友:
执行FILE -> SCRIPT,输入一个名称,点击RECORD,然后就会记录下你执行一些操作,并保存到一个.SCR文件中,以后有需要类似重复的动作,可以调用这个文件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