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时钟走线好点呢?

楼主(2009-03-09):
我做一个6层板
top
GND
S
POWER
GND
BOTTOM

其中要有两个SDRAM需要接一根100M的时钟信号线

请问我是把时钟线一直走top层好呢(这样就可以没有过孔)
还是通过过孔走S层好点呢(内层电磁屏蔽效果好点)

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
我没有经验
谢谢了

网友:
都可以吧。100M的频率不高。对SDRAM的布线也很容易实现。
时钟线要做的尽量短。
当然打几个过孔是没问题的。
//如有不妥之处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100M的时钟最好跟你的数据线,地址线放在同一层,阻抗长度好控制,并且对EMI也有好处。
过孔没问题,在几百兆上。

楼主:
我的是两个SDRAM
数据线 地址线 时钟 控制线等加起来有100多根
在同一层走线有点困难
我想把地址线走top层
时钟线和地址线走S层
把控制线和DQM线走bottom层
各位看怎么样呀??

楼主:
还有时钟线到两个SDRAM的线长是不是应该等长呀?

楼主:
问一个等长的问题
这两个SDRAM的数据线都应该等长
还是各自的数据线等长就可以了呀?

网友:
感觉是各自的。。
两片SDRAM的时钟不一样,数据是靠各自时钟来锁存的。。

楼主:
那么两个时钟线不等长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个芯片先收到信号并响应,另一个芯片隔很久才收到,刚开始响应,这次的操作已经结束了。而CPU读的话,一个芯片响应了,将数据放出来,另一个芯片却还没收到控制信号,那么CPU读到的就是缺少了一部分的数据,那就是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