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ilkscreen问题

楼主(2009-03-09):
请问各位大侠,如将已排好文字导出后再导入到主板上?谢谢

楼主:
但是,这样会导致文字没有零件属性,在改版时会出问题哦

网友:
输出PLACEMENT文件。

网友:
如果是part的ref,不能导入,只能在pcb修改。

楼主:
听说好像有skill可以实现的,不知哪位有这个skill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出placement也包含着相关的文字面呀~~没试过...学习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要文字面,而不要带出零件的排放位置

网友:
是不是可以加assemble,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