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自动布线时不让系统自动布地线?

楼主(2009-03-09):
请问各位大侠,这要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网友:
那还叫自动布线!!!!!

楼主:
有一个设置可以这样,自动布线时不布地线

网友:
protel99我是没有看到

楼主:
好像在RULES里吧,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先将地线走好,再在自动布线的时候对它进行保护。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2009-07-06):
可以先将地线添加到内电层,然后在自动布线就不会布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