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找到unrouted nets,谢谢啦@![已解决]

楼主(2009-03-09):
问题一:铺完铜之后,怎样把剩余的unrouted nets找出来?
问题二:有些元件(电阻,电容,或者IC的脚等)的一个脚是连到GND的,但是建立完动态的shapes,这些接地的脚与建立的shaped并没有铺上shape,而是显示为一根unrouted的线,怎么处理?

谢谢啦。

网友:
    tool >>report>>>unconnect pin

网友:
    执行Highlight操作在find by name栏选中Net
    下面输入dummy后回车无连接的PIN脚就高亮显示了

    问题二:如果是动态铜出现这中情况可以执行操作Shape--Global....
    把SMD pins 设置为Full contact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决了。

网友:
    可以通过查看report -> unconnected pins report 来查找未连接的PIN.
    点击REPORT中的坐标,即可定位。

楼主:
    是啊 ,Report对于搜索信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