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L1 TOP
L2 GND
L3 IN1
L4 PWR
L5 GND
L6 BOT

6層而已一般都直接用貫穿過孔

网友:
要看一下BGA的PITCH能否下过孔,使用BBVIA的话,可以这样叠。
L1 TOP
L2 IN1
L3 PWR
L4 GND
L5 IN2
L6 BOT

网友:
目前還沒看過VIA16打不下的BGA,寧願孔小點也不用BBVIA

网友:
我做过0.4PITCH的BGA. 也要考虑走线密度。

网友:
TOP
GND
SING
SING2
VCC
BOTTOM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我最小做的0.5的PITCH,用的6mil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