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问题......

楼主(2009-03-09):
怎么设置 才能不让用器件做的孔的位号显示在丝印层啊"???

网友:
???孔的位号?显示在丝印?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哦?

楼主:
就是我用元器件的形式做的孔,但是老是在丝印也显示出什么C1.C2什么的,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显示出来??????

网友:
如果不想让它显示,可以选中它的属性将它的层改到不用的层,或者更简单点的就直接删除啊

网友:
选择元件的位号,然后右键属性,在show里选no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