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时钟线、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走线原则问题

楼主(2009-03-09):
    据有关高速PCB布线建议的文章介绍,SDRAM存储器走线时要注意“尽量短且等长”,不知道它说得是仅指数据线呢,还是包括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与时钟线?
对于数据线,等长比较好走,因为它是点到点的,而对于地址线、控制线,等长就难了,特别是时钟的要求颇多,线宽线距等方面各方面都要考虑。
地址线、控制线它们是一点到多点的,所以还与总线拓扑结构有关,而且PCB走线时空间紧张;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尤其是地址线、控制线的拓扑结构,是否需要作等长处理,如果要的话,怎样作等长处理?

谢谢

网友:
数据线与地址线需要分别等长,且数据线与地址线也要等长,误差在500mil之内,一般地址线要比数据线长,且最长的线要控制在2英寸之内,即2000mil。数据线点对点布线,地址线一般走T型结构。

楼主:
但是在别的地方看到

控制信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于数据线,没有必要和时钟线,地址线以及控制线等长。

楼主:
哪种说法对呢??

网友:
数据线可以不等长,但是有空间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等长吧,但是地址线和控制线是必须的,一般做到+-100mil,要特别注意拓扑结构的要求

网友:
其实如果SDRAM控制器的时序设计余量比较足的话,等长的误差可以放宽到+-1inch,因为等长的主要考虑是信号同时到达接收端,而信号在PCB上的速度大概是6inch/s,2inch的误差只有300ps,相对于200MHz的SDRAM速度来说,只要setup和hold时间足够,这点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原则上是等长越严格,系统的稳定性越好,因为时序的余量越大。

网友:
楼上正解,很详细!

网友:
请问T型结构是什么样的拓扑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Driver带出两个SDRAM,就属于T型Topology

网友:
不等长也没问题吧?

网友(2011-08-27):
讲的都这么好啊,好像每人心里有答案一样

网友(2014-04-28):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这个等长线不线满不容易,偶现在还不会布等长线

网友(2014-05-30):
需不需要等长,不是得考虑几个因素吗?
1)IC芯片的误差(温升,derating,驱动)
2)规格Setup/Hold时间
3)板级噪声(Jitter, 耦合,特征阻抗不连续,地飘移)
考虑以上几点再算出板级余量不是吗?